技嘉ga-g41mt-s2 v1.4无内存复位电压求助

楼主(2017-12-19):
主板刚到手时,还是可以启动的。后来发展到关机后必须清cmos才能启动,或者把内存换个插槽。现在是完全不启动了。挡在00。偶尔诊断卡跑到C1,然后马上断电重启还是00。测量内存(ddr3)的168脚,电压为0。查图纸这脚是直连北桥的。

是不是北桥坏了,或者内存的某些条件不具备?

论坛里轩辕思天大神说要MCH_VREF和DDR3_PWROK要有电压。测量到DDR3_PWROK有1.5V,MCH_VREF不知道到哪量啊。请问在没有零件位置图的情况下,怎么测量这个MCH_VREF?如图所示,要是能找到R121. R116. BC86. C75中任一元件就好了。不过技嘉此板上只有集成电路、晶体管等的编号,没有电阻电容的编号,我该怎么找?

网友:
怎样才能找到没有编号的电阻?或者这个该怎么修,高手现身,指点一下迷津吧。

网友A:
找个板子对比下电压,如果是1.35或者1.5直接飞线过去就好

网友:
如果是0.75就看内存电源管理芯片那里,好久没修主板了,忘记具体了

网友:
这个板子刷个BIOS,,,不行就是南桥么??

网友:
技嘉的主板还是好修点。有图纸。主板上各个方面的电压有没有好好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板子对比下电压,如果是1.35或者1.5直接飞线过去就好

内存的复位电压可以飞线解决吗??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文章,收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