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请问大家是如何看待iphone x在低温就会触摸失灵的呢?

楼主(2017-12-19):
似乎iPhone X的使用温度区间是0-35度,这么一想大概我国最北方的同胞们的iPhone X先阵亡了,等到夏天到来,预计我国大部分省市的iPhone X就要阵亡了,不知大家准备怎么解决,虽然苹果说会处理这件事,但没有实体键让维修似乎更加地麻烦,不知是否有人准备买暖宝宝或者加个水冷?

网友:
题主说笑了,iPhone X这么金贵,我是用不起的的,但我斗胆说一说我的想法。
首先维修这种事情是看苹果的态度啦,有可能真的很难修理,也有可能升级个系统就好了。
另外题主提到的暖宝宝和水冷我很欣赏哦,起码暖宝宝很可行啊,毕竟买来iPhone就得供好了。苹果手机因为天气原因当掉这也不是第一次了,说明苹果自身并不认为这是一种缺陷,既然这么伟大的公司都这么想了,那就只能由可爱的果粉们默默承担并洗地了。
最近不是还有一家公司出了个下巴外设,可以让iPhone X取回实体按键么,售价4000软妹币。这就说明苹果的这个设计没有完全被市场接受,存在着缺陷,因此才会有人从中看到了商机,当然这是题外话
总的来说,果粉自己喜欢就好,毕竟这么一个时代总要有人走在前面,为科技的更新换代做牺牲,我们无法预测每一个科技是否真的能影响未来,所以这就是个赌注,理智的人会观望后下注,而果粉则是早已赌红了眼,大概看的不是很清楚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