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
长城G192YBA原来的LED坏改新的12VLED灯加电源小板!!

楼主(2017-12-19):
高手飘过新手来看下!!

网友A:
呵呵!很简单的!用万能LED减压条!12V至24v通用条常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很简单的!用万能LED减压条!12V至24v通用条常备!

简单的分享哈哈

网友B:
楼主我想问一下,这个亮度和以前是一样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想问一下,这个亮度和以前是一样的吧

一样的亮度可以调的

网友:
这个肯定要看你代换的升压功率大小了,功率大肯定要用主电源的电,转换出来的单压电流本来就小

网友(2018-03-01):
更换LED灯条,有条件的话,还是把DIM脚接上更好。
有一个笔记本灯条,就因为没有接此脚,导致灯条亮度太大,两个月后又返修了。
要不把此脚通过电阻分压,接上合适的电压也行。

网友(2018-10-19):
楼主这个升压条在哪里能买到?
我这个显示器灯条坏了,这个灯条能在哪里买到

网友:
是不是改了led后,亮度提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