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不上电,板号11252-1已修复

楼主(2017-12-19):
联想G480不上电,3V 5V都正常,开机没有反应,BIOS  8脚供电  5脚和6脚波形不正常,大致确定BIOS  ,论谈没有在网上买了一个刷上OK  把BIOS传上给大家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个BIOS不好找。。。。

网友:
G480  开机不亮好多都是BIOS问题

网友:
怎么确定bios波形不正常的  还是5脚6脚?

网友:
高级技术员确实不是一般的历害了,感谢无私分享

网友:
联想的有好多是刷BIOS好的,..........................

网友:
BIOS  5脚和6脚正常情况下会产生大量波形,当波形很少的情况下,BIOS坏的可能性比较大,就比如广达的板,EC给南桥发的开机信号,低一般BIOS坏的情况样

网友:
这机子我今天又修了两台,同一个问题

网友:
谢谢分享。留着以后用。暂时还没接到这个机子,万一以后能用到呢,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