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sPlus 移动信号弱,不稳定维修。

楼主(2017-12-19):
Iphone6sPlus 移动信号弱,不稳定
故障是很明显的就是天线开关有问题,直接更换测试OK!

网友:
软件有包么   来个链接

网友:
某一个信号弱 一般都是天线开关吗??

网友A:
没飞线试试,直接换也行,但不一定就一定是天线开关的事,别的也有可能啊

网友:
然后这么简单吗?没有 维修思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飞线试试,直接换也行,但不一定就一定是天线开关的事,别的也有可能啊

大神飞线怎么试????

网友:
有电路图就是好啊,只要理论到位,啥都能弄

网友:
吹这个比较大的芯片最好用旋风风枪吹,直风枪一般吹一下比较小的芯片。

网友:
天线开关不可以短接吗!短接应该可以的

网友:
这个图非常不容易楼主幸苦了啊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啊

网友:
Iphone6sPlus 移动信号弱,不稳定

网友:
小小白学习中感谢分享

网友(2018-01-19):
这个你们吹一般用多少温度,温度掌握不好吹坏别 的

网友:
然后这么简单吗?没有 维修思路吗

网友:
楼主的这种pcb图纸什么地方可以下载到啊?

网友:
是射频芯片的问题,你这说的不清楚啊!!!

网友:
我最烦修这种问题了,一不小心就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