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81M-DS2双BIOS主板不启动了

楼主(2017-12-19):
技嘉H81M-DS2主板是双BIOS的,现在不启动了,在最后两次偶尔能正常启动进入系统的过程中有提示BIOS有什么问题。怀疑主BIOS坏了,可以将副BIOS的内容读出来然后烧录到清空后的主BIOS芯片使用么?或者将主副BIOS芯片交换,不知结果如何?有经验的分享下。

网友A:
都可以的最好在官网上下载刷上去

网友B:
bios不能相互对换的。。。。。。。。。。

网友C:
两个BIOS是一样的,可以副刷哦——-—— 快去试试吧

网友:
一般刷一下就好,也可以对换一下试试。

网友D:
技嘉居然两个bios都故障,整完了?这是什么使用情况导致的?

网友E:
我需要 战神Z7-SP5D1的工厂版BIOS,有的发我下,谢谢啦...谢谢啦170754097@qq.com

网友F:
应该可以,能启动就用副bios恢复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可以的最好在官网上下载刷上去

大师是担心副BIOS也可能是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不能相互对换的。。。。。。。。。。

为啥?能说下理由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个BIOS是一样的,可以副刷哦——-—— 快去试试吧

拆下来,读其内部数据时发现两个内容不一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技嘉居然两个bios都故障,整完了?这是什么使用情况导致的?

放了一段时间,再使用有时能启动,有时不能启动。能启动时,有时提示BIOS什么问题不记得了,后来慢慢地能启动的次数少了,直到不能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可以,能启动就用副bios恢复下。

现在不能启动了。我的意思是拆下来将其内部数据读出来,将副BIOS的内容写入到主BIOS芯片内,再装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需要 战神Z7-SP5D1的工厂版BIOS,有的发我下,谢谢啦...谢谢啦

不好意思,没有哟。

网友E:
刷BIOS显示FILE SIZE ERROR怎么解决啊

网友G:
两个BIOS是一样的,可以副刷,也可以用单个BIOS。备份的可以不要。

网友H:
主bios坏了,对换一下。在刷一下官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主bios坏了,对换一下。在刷一下官的bios

说得对,下载官方的BIOS刷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两个BIOS是一样的,可以副刷,也可以用单个BIOS。备份的可以不要。

拆下来读的时候,两个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刷BIOS显示FILE SIZE ERROR怎么解决啊

版本不对吧。

网友I:
还以为是教程   结果。。。。。。

网友J:
应该可以上技嘉官网刷一个BIOS吧

网友K:
可以的,调换都可以,没区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还以为是教程   结果。。。。。。

求助中,没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J:
应该可以上技嘉官网刷一个BIOS吧                                                                       ...

是呀,没有想到这点。现在去下载一点备份。

网友:
引用 网友K:
可以的,调换都可以,没区别的,,,

谢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