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平板维修]
联想tb2-x30m蓝牙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7-12-19):
机器型号:联想TB2-X30M

故障现象:蓝牙不能匹配,点击列表中的设备无反应

维修过程:
  接到一批联想TB2-X30M/F故障板,其中有一台蓝牙故障的,经首测,外观无异常,打开蓝牙后能搜索到附近的设备,但不能匹配,点击列表中的任何设备都会马上回到点击前的状态,无任何下一步响应。WIFI和蓝牙为同一IC(U3103),WIFI功能正常。
  批量维修因量大,时间关系,遇到故障,首先会更换故障相关的元件,不能解决再测量,同事换过WIFI蓝牙IC,故障依旧,之后换过WIFI蓝牙和天线相关的一系列外围小芯片小元件,另一个同事又更换了电源IC,晶振等... 无果。最后交给我研究,因为我平时的工作是打杂,比较闲,仔细查看电路图,既然蓝牙和WIFI同为一个IC,那供电也应相同,为VREG_L9_3P3,打开WIFI和蓝牙,测量芯片供电脚最近位置的电压,发现蓝牙那端(U3103第9脚最近的C3106,此电容未装)只有0.68V,正常应该为3.3V,到C3122之间无穷大,看来问题八成在这里

最后,在C3112和C3106之间飞了根短线,上电测试,蓝牙已正常。

至此,维修结束,问题很简单,仅供新手参考,不足之处望各位大神指正!
因工厂内维修,不方便拍图,参照的实物图不是原故障板,请见谅!

网友A:
这个图纸能找到吗?没图纸一般不容易修啊。楼主是售后站的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纸能找到吗?没图纸一般不容易修啊。楼主是售后站的把

有图纸的,由联想提供。包括升级写号的所有软件

网友:
电脑还有人用蓝牙?都什么年代了,用蓝牙的越来越少了

网友:
联想还会提供这些东西?
。。。。。。。。。

网友:
老司机666啊  维修界扫地僧?

网友:
脑还有人用蓝牙?都什么年代了,用蓝牙的越来越少了

网友:
还有人用蓝牙啊?

网友:
蓝牙可能用不上,但是检测是一定要过的,任何功能有故障都要发回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