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v3 471g 声卡怪问题

楼主(2017-12-19):
一台宏碁v3 471g  一开始是开机紫拉 响  重装驱动后  异响消失 开机进系统有声音  但是放一会就没有声音了  声卡芯片alc271x  芯片已经换过  bios 也刷过  还是不行 已经修了3天了  求高手们指教

网友A:
换个喇叭试过没有,耳机正常不,应该是声卡芯片的耦合电容有问题,我遇到过,你要仔细找找

网友:
这问题我只在台式机上见过,刚开机没声音,开机播放半个小时后才出声音。而且是从小声慢慢变大声。重装驱动都没用。故障依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个喇叭试过没有,耳机正常不,应该是声卡芯片的耦合电容有问题,我遇到过,你要仔细找找

换喇叭试了  出问题以后耳机也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喇叭试了  出问题以后耳机也不正常

你仔细一点,一般是芯片旁有个电阻变质了正常是5v 如果电压偏低那么就不正常 就会从有声音放个几分钟到没有声音,,我之前修的是华硕ux201,修一天所以记忆深刻,

网友:
原先华硕的有款机器 硬改成win7就会这样 放音乐5分钟不到就没声音重启就有

网友:
声卡滤波电容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