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三星正屏19寸显示器延迟显示问题

楼主(2017-12-19):
一台三星正屏19寸显示器关机一段时间后(大概超过几十分钟),第一次开机不出logo,不显示图像。预热几分钟后开始正常显示,然后再开关机都正常。拆开后发现背光灯管总是能够正常点亮,但没有信号。猜测是屏、驱动板或电源板供电问题。测屏仪测屏一切正常,屏的问题排除。驱动板上只有3个固态电容,坏的可能性不大。电源板上到驱动板的接口旁边有4个大的滤波电容,没有鼓包。全部换掉后机子正常了。

网友:
电容有的不古包也是坏的,我一般都是全换

网友:
这个不显示的,肯定电压会拉低的,这个万用表打下就知道了

网友:
都是电容的故障啊,有时候从外表是看不出有没有坏的。。

网友(2018-02-21):
遇到类似故障,先换电容试试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