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知40寸电视疑难问题求助!

楼主(2017-12-19):
未知40寸电视疑难问题求助!
先上图。看完图 我来说问题!

晕了 图上传不上来。明天补上。 我先说下问题吧。
机器开机 有背光 没图像。 屏供电正常。。
这个机器是 驱动板输出的信号 不是直接到屏上的。 中间加了一个倍频板。。
就是驱动板的信号到倍频板,然后在通过倍频板到屏上面。。
用点屏工具侧屏是正常的。。 直接把屏线插在驱动板上面。屏是倒立的。 有图像。显示的不是很完整。
就像屏线没插好一样少了几组信号一样。 有红块。花块。。
这个倍频板去毛宝找了一圈也没找到。我也是晕 了。
不了解倍频板工作原理。。以现在的情况来看。这个板子是起 把屏幕调正的。和混合信号的吧。 求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
楼主用的哪款点屏工具,可否介绍一下

网友A:
双八的屏线 1920X1080的分辨率。 可以直接用 显示器的通用驱动板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八的屏线 1920X1080的分辨率。 可以直接用 显示器的通用驱动板点的。

显示器的驱动板可以点40寸的液晶屏吗

网友:
                          你的机子修好了吗

网友:
楼主图片呢,上传图片看看。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