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00S-不开机,充电时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7-12-19):
机型:联想100S
号:NB116BT1_MB_V10
故障:不开机,充电指示灯不亮
插上可调源电流0.8A左右,但充电指示灯不亮,拆机后测量电池0V电池饿死了?把电池拔掉再插可调0.8左右的电流CPUAXP288哎呀好烫。难道CPU?那样的话这个机子也有修的价值了,这种电脑新的才两千不到。此机没图纸,只能盲修,先从电源口开始吧,测量充电的正负级阻值只有47此机是DC5V供电)肯定短路的,正极往后一个一个的跑,电源接口的稳压二极管断路压降二极管击穿了,然后又找到ETA600316脚的充电芯片,芯片没有明显的痕迹,然后就开始查与电源正极相连的元气查呀查呀,把之相连的元气件都继了,是短路,后来把这个AXP288供电芯片去掉,还是短路,最后这个16脚的ETA6003充电芯片去掉,啊,电源接口不短路了,是此芯片烧了找一个装上,OK
刚才去掉的AXP288芯片焊上,插上电池准备开机此机必须插上电池才能开机的),结果一摸CPUAXP288芯片,啊好烫呀,赶紧去掉电池。怎么回事,还有短路的吗?量了一下电池接口的正负,阻值竟只有400多,不对呀,这里应该是无穷大呀肯定还有短路的,后又拆掉AXP288电源芯片后短路了,原来AXP288也烧了,找AXP288C一量,还是只有400的阻值,不对呀应该好了呀,应该不会是芯片问题呀。后来实没法了就从电池正极线,跑到288旁边的一个MOSDS阻值不对,都是400多,掉后一量DS完全击穿了,不知是NP沟道的,找了一个N道的装上,毕竟P的用的少,此时再量阻值还是400多,点想崩溃的感觉,不该怎么查了突然想到好像有一个类似这样的图纸,又找到AXP288PDF这下有

找到类似的图纸参考着看一下这个脚P道的MOS管,管的SG、D极分别AXP288595769相连实际板上测量的也是这几个脚,下图:

没有这型号PMOS管,就找了一个大的线上去的:

然后再把AXP288C焊上去,哈哈,不短路了,然后开始上电池CPUAXP288C都不烫手了,然后开机反应,怎么事?电池的电是3.5V应该是可以开机的呀,心想是不是电池的电量不够,然后插上可调,插上可调后电流直接到0.6A左右,芯片也不烫,按还是没反应,但开关上有1.8V的电压,难道还有短路的?把电池去掉插上可调确定一下,电池去掉后插上可调电流在0.0几左右,刚才0.6A是给电池充电的,这是正常的待机电压呀但指示灯没一个亮的。怎么回事呢?难道AXP288CAXP288不能代换吗是这个AXP288C也是坏的?后来又找了一个AXP288装

再开机电流一路小跑到1.0A停了,指示灯也正常亮了,但不亮屏,用灯照一下也是暗屏,了一下屏线接口的升压一个与电池相连的脚有电,其他的脚都没电,后来电流又掉到0.6A左右了。不知怎么事了,后来我掉可调和电池后再次插上开机,奇迹出现了,亮屏了,哎呀这种心情相信大家都体会过,至此维修结束。机,上一张图:

最后把这个INTEL--Z3735的电路图此图纸与这个Z3735FCPU不是完全相同,可参考)AXP288PDF也一并附上,给用的人。虽然没有多少技术含量,也希望各位看官给加点分,这些字是一个大工程呀。分享是一种美,加分是美的延续……
chinafix.com.cn迅维网_AXP288 datasheet

chinafix.com.cn迅维网_AXP288 datasheet ver1.05.pdf

网友:
附件上传重复了,只要下两个就可以了。

网友A:
      大的MOS管倒是耐用了,就是不美观

网友B:
大管这样接可以的么。。。没有基座散热会不会容易烧,我以前也是这样干烧了几个后来老老实实定料了

网友:
大管换小管会不会散热不好,以前这样干过返修了,老老实实定料

网友C:
这个笔记本还是平板电脑因该是卡的要死,我有一个3770的z系列平板电脑,巨卡。WiFi连接巨卡,惠普平板电脑

网友:
谢谢分享,下次遇到试一下.  学习了

网友D:
修这种就是要有耐心,我有时候问题多了就不想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的MOS管倒是耐用了,就是不美观

是有点不美观,但比较耐用,毕竟是在里面,也看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管这样接可以的么。。。没有基座散热会不会容易烧,我以前也是这样干烧了几个后来老老实实定料了

我把大管贴在了板上,应该会好一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笔记本还是平板电脑因该是卡的要死,我有一个3770的z系列平板电脑,巨卡。WiFi连接巨卡,惠普平板电脑

速度还是可以的,但必须保证它的显卡驱动要装上的,不然你有想砸电脑的冲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这种就是要有耐心,我有时候问题多了就不想搞了

是的,该开始也是没头绪,后来静下来慢慢修也就有的眉目了。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主好样的,向您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