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19):
收到电源的时候拆卸测量保险坏。整流堆坏。推动管2sc3320坏2个.还有个7pin电源管理爆炸。全部换了又烧了
维修求助

网友:
有没有高手啊。在线等有没有高手啊。在线等有没有高手啊。在线等

网友:
7脚芯片也爆????2个开关管一般查栅极有没通300V。。

网友:
修电源要串灯泡试机 炸管证明还有元件故障 继续查

网友:
悲剧了,这种再次炸保险的一定串灯泡,开关管附近的二极管经常会短路的。

网友:
已经解决。里面两个大电容串联的。有一个失效了

网友:
厉害,我一般这种二次又爆的,就没信心继续进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