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2主板不读内存维修

楼主(2017-12-19):
华硕p8h61-m lx2主板不读内存维修,,,拿到的时候不开机。插诊断卡跑45.测量内存条各个信号。发现spd信号电压只有1.2v,测量信号二级体正常。对地阻值也正常。内存插槽里面有两个三个脚的零件。有一个和那个spd信号链接一起的。用镊子敲掉。通电测量电压为3.3v。插上内存开机正常了。有个疑问就是那个三角的是什么零件啊不安装会有问题吗?

网友:
那个三角的是个双二极管,是不是它拉低了SMBUS电压而不是SPD的电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