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修一台仁宝保护隔离不过,联想B40-80

楼主(2017-12-19):
下午接到一台联想B40-80,客户描述摔过,有时能开机有时候不能开机,上可调电源待机为0,让客户留机,报价。拆开测公共点电压为零,打公共点阻值正常。那就重点放在隔离管那块。测量隔离管正常,但是PQ301 G级为19V,不正常,换了管子故障依旧,想导通需要一个低电平,也就是说pq307b要导通来拉低信号,PQ307B是N管,需要PCIN一个高电平来导通,测PCIN电压为0,不正常,查PCIN电压源头。

PCIN为0说明信号被拉低了,要拉低信号说明PQ314已经导通,正常不应该导通,PQ314是N管,导通需要一个高电平,测2管脚电平为高,不正常,2管脚应该是由ACPRN信号来拉低,ACPRN由BQ24737发出,测下bq737的第五引脚。

测得为低电平,说明板层可能是断线,用万用表量了下的确断了,飞线过去后保护隔离过了,待机也出来按下开关直接触发。

至此维修结束。附上这台机子电路图

网友:
仁宝保护隔离电路就是这么的有趣,换别的机器早焼什么样了 ,acprn断线说明板也不是太好了

网友:
仁宝的经典的保护隔离电路,相对来说还是挺好找的。

网友:
正好遇到一个

网友:
好资料,为什么没有人顶一下?难道大家都是高手,不屑一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