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挖坑自己跳之CPU、显卡的还魂之路

楼主(2017-12-19):
自己挖坑自己跳之CPU、显卡的还魂之路
自从接到这台联想E47A笔记本,我的噩梦就开始了。接到机器我测试了一遍,电流跑到240毫安就掉了,准备拆机,其实心里也没思路,一边拆机一边在考虑可能会是哪里出故障,小白心想待机正常的,公共点应该没问题,欠压,过压,假公共点带不起负载这几个都有可能导致掉电,拆机后先观察整版发现无维修历史,先对主板各大电感打二极体值发现都OK的,这下没招了,身边有台150M固纬示波器,于是双通假装测一下3V和5V电感后端,发现都有上升并保持这个动作,又没招了,心想要不再从保护隔离跑一边吧,还真有发现。

上电测试:电流定在800多毫安上不去了,看来要开启闯关模式了,此款机器搭载的ATI显卡,这个电流很尴尬感觉卡在显卡这里,此机器集显被屏蔽了,心想加焊一下显卡试试,结果还是一样定电流,心不死,打算重新更换一块显卡,第二天显卡到了,抱着试试看态度,先拆原来显卡芯片,上BGA返修台拆下后在清理焊盘的时候悲剧产生了!一坨锡直接掉CPU座子里面了,越搞越糟,无奈之下只好硬着头皮更换CPU座子,第一次拆CPU座子,心里没底,附上小白的温度设置图。
CPU座子更换后对照点位图打二极体值,打了有20分钟,还算幸运OK!
接着换显卡芯片,心里很是期待啊,显卡也更换后,立马去测试,电流正常了,But笔记本液晶屏就是不显示,我擦......外接显示器正常,继续查电路,从主板屏接口开始打二极体值,又有新发现!
电阻R1开路了!
料板拆个装上OK!
心里总算松了一口气,心想这下终于好了,测试盘装个系统试试
应该没问题了,放个音乐试试,我靠没声音,以为耳机模式了发现耳机接口正常的,查了声卡供电和信号都正常啊,什么鬼呢,查喇叭线与主板接口左右声道输出电压都只有0.45V!肯定不正常,看了图纸此机器瑞昱声卡芯片集成了功放,直接从料板拆个声卡芯片更换上去OK !终于结束了!这一路小白内心是怀着奔溃的心情坚持修完的!

chinafix.com.cn迅维网_昭阳E47 图纸.zip

联想E47A图纸

联想E47A点位图

网友:
帖子很好,楼主用心了,感谢分享

网友A:
越是难修的机子越能提高技术,越挫越勇嘛  想必楼主成功修复这个机子带来的收获肯定很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越是难修的机子越能提高技术,越挫越勇嘛  想必楼主成功修复这个机子带来的收获肯定很大吧

是的!理论与实践终归要相结合,越挫越勇不抛弃不放弃,花时间去研究总归会有收获,仍需继续努力!:kaixin:

网友B:
这修机的水平太高了这么多故障都修出来了,佩服。

网友:
修得很累吧,这种换CPU座,没有试过,有心了

网友C:
修的很好,加分了。
从低温预热 到高温焊接 时间大楷是多久?

网友D:
故障判断得很准确,加分支持!换CPU座并非是自己挖的坑啊,只是在维修过程中的失误而以,个人认为故障判断错误一直修下去才是真正的给自己挖坑!见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的很好,加分了。
从低温预热 到高温焊接 时间大楷是多久?

从D1到D6时间我设置的都是80秒,没有做详细记录,从加热到拆下来大概6分钟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修机的水平太高了这么多故障都修出来了,佩服。

老铁过奖了其实也是小白一枚,只是喜欢瞎倒腾,仍需努力!

网友E:
修得很好,虽然比较曲折,但是收获也不小啊,加分鼓励一下

网友:
然而第一个故障,楼主并没有解决吧,直接连DS,就这样用?是管子本身有问题,还是隔保哪出问题了?

网友F:
这样的事故我也发生过一次,也是在清理焊盘的时候没注意,一坨锡落到了CPU座子里了  最后扣出来了累死了

网友:
撸主真够谦虚的,老司机了   还自称小白。
一次失误,给了自己锻炼换座子机会。

网友:
看到国兴的贴,又是精华帖,果断收藏

网友:
必须加分,不过这个机子的主人应该是有故障没有给你说吧,比你如说没有声音!

网友:
这一路看下来,好像坏的东西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
楼主 老司机啊 分析得很到位 ,应该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样的事故我也发生过一次,也是在清理焊盘的时候没注意,一坨锡落到了CPU座子里了  最后扣出来了累死了

感同身受,我没想到扣起来,走了弯路

网友G:
这算不算是因小失大,不过最后弄好了  有个交代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算不算是因小失大,不过最后弄好了  有个交代就可以。。。。。

是啊,自己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得很好,虽然比较曲折,但是收获也不小啊,加分鼓励一下

谢谢鼓励!花了时间还是有收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故障判断得很准确,加分支持!换CPU座并非是自己挖的坑啊,只是在维修过程中的失误而以,个人认为故障判断 ...

坛友说的对,确实以前修其他机器误判导致走了好多弯路,缺少实践还得多修多积累经验,有你们支持和鼓励维修这条路会一直走下去

网友:
这一路故障啊

网友:
老司机 666 。。。。图文并茂,经验丰富  已加分

网友:
换CPU座,没有试过

网友:
CPU桌子坏了 就是坑爹

网友:
用针可以挑出来吧

网友:
很好,谢谢 谢谢很好 分析清楚!!!!!!!!!!!!!

网友:
楼主非常有耐心,贴纸写的也很直观明了,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
背到家了,连CPU座都换了,话说这板子显卡喜欢坏呀。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

网友:
佩服佩服 思路明确 这哪还是小白阿   大神了

网友:
保护隔离那里是正常的,不信可以找好板对比

网友:
楼主技术牛,而且还很谦虚!这么多地方都坏了,还有耐心修好它!佩服了

网友:
修手机的跑来修电脑吗?还是修电脑一直看电流多少毫安?总结下是什么故障,声卡应该不是导致的,座子肯定是人为的,隔离管直接连也行,其次就是显卡和那个总线电阻问题了,电阻是360架子压坏的?不应该啊,架子没那么长的脚,还是就是这个电阻问题,显卡被你误杀了。

网友:
越是难修的机子越能提高技术,越挫越勇嘛

网友:
楼主换显卡,换CPU座子,修内屏不显,修没有声音,这些都是大师级别的啊,以为不能再自诩小白了

网友:
还好技术好,不然要换板了

网友:
手工厉害,理论更厉害

网友:
这么多问题都被搞定了 够有耐心 技术过硬 我就直接换板了 哈哈

网友:
什么问题 处理器的问题

网友:
我今天也接了一台,就是没修好,上网找找思路!!!

网友:
技术一流,瞄过就必须得加分,一定得加分

网友:
就怕自己造的错误,有时候找都找不到

网友:
加分了 这个小小白很厉害嘛

网友:
总算修好了, 没白忙活, 楼主技术可以,顶一下

网友:
来自: 山东日照
帖子很好,楼主用心了,感谢分享

网友:
这能换CPU座子,技术刚刚的!还小白,谦虚了,楼主

网友:
能换CPU座子的都是大神,加分顶你。。。。。。。。。

网友:
又学习了捡钱的一招 工作台很整洁啊 设备有序 貌似是处女座

网友:
这板子这么多故障也给修出来了,LZ的技术很好哦。。。维修不易,加分鼓励

网友:
管他三七四十一,加了分说。。。。。。

网友:
楼主这耐心 这技术 要是我早就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