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932维修不跑码

楼主(2017-12-20):
单位机器,说点不亮了。风扇转,主板型号MS-7932,电压都有,那换内存也不行,刷BIOS还不行,复位灯常亮,有大神给个指点一下吧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吗,查查时钟电路

网友:
复位灯常亮应该是没复位吧,供电正常查PG

网友:
是IH61M 联想板子吗?供电都有了,就查一下PG信号。祝你好运,

网友:
vrmpwrgd信号查一查。。。。。。。

网友:
查时钟  查vrmpwrgd.................

网友:
问题找到了,是PCI槽一个针脚歪了,碰到别的针脚短路了,挑开好了

网友:
没有复位还好修,就怕有复位还不跑码

网友:
厉害厉害,这个机子的这个问题我找了好久,客户催了好几次。终于解决了。。。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