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惠普 2309P 显示器不触发

楼主(2017-12-20):
      客户拿过来说屏幕不亮  ,一看是触摸开关的插上电源触碰触摸开关,无反应   本来以为是电源板坏了 ,报价150,客户同意修了,拆开以后 发现电源12v。5v。 都有 测 驱动板 开机脚 无电压 ,估计驱动板坏了 本来不想修了,想么宝买一块 现在很多驱动板便宜 抱着这种心态 果然是错误的 问了几家 都特么要200+ 心里拔凉拔凉的 想想 换板还要亏钱  ,然后又自己开始慢慢查  发现驱动板 进来5V有的  经过一个G1084-33 一边 有5V 一边0v 还有个脚接地 发现这里不对 直接镊子短接过去 发现能触发了 显示器灯亮了,本来想直接5v拉过去 加个保险  但是这个管子 应该是转3.3V 的 怕用时间长了发热烧其他元器件  然后料板拆了个5v 转3.3v  管子上去 就搞定了  ,然后备份 MCU 程序  分享出来 给大家 麻烦有用的大哥 给加分谢谢

674 Bytes, 下载次数: 6,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噶偶胰腺癌结合粗点,然后就行了,我的也只哦啊发生

网友A:
修显示器技术含量比较低,修个一年二年的,就熟到透了

网友:
恩可以可以,不错,。。。。。。。。。。。。。。。。。。。。。

网友:
我们这里都是报价,维修等待,
3天取走,显示器比较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显示器技术含量比较低,修个一年二年的,就熟到透了

熟悉 是熟悉 关键懒了 ,换板子方便的多 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