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DOS下如何装Win7 (64)

楼主(2017-12-20):
台式机,原为Win8  64位,因开机慢,经常提示激活口令等很烦心,于式给C:格了。请高手指导,如何在dos下重装系统?

网友:
没在DOS里装过系统。如果要在DOS里装WIN7,首先要装个DOS在电脑里,怎么装DOS自行百度。

网友A:
现在一般都是在PE下安装系统,方便 简单

DOS下安装还是老方法,你可以把WIN7的安装文件拷到电脑上,或者不拷也行,直接安装进入WIN7系统文件目录
sources\setup.exe ,运行SETUP.exe安装就成,如果你会在DOS下安装98 XP,的话这个应该都会的,微软系统的安装方法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网友:
谢谢师傅们指导!以前98、xp都装过,都忘记了。现在下载的系统都为GHOST或iso文件,总装不上。

网友:
你如果原来是WIN8系统现在改WIN7需要在BIOS里设置,还是你的分区现在应该 是GPT分区的

网友:
学习了, 这 里真是人 才云集啊 。

网友:
可以再pe里面装。dos估计装不了。。。

网友:
              在XPe里进行就是了。

网友:
谢谢师傅、网友们关心帮助!既使装不成功,也要一试。

网友:
试成功来发遍文章记得来分享下谢谢

网友:
先用U盘装个pe 把win7 Ghost也放里 在进pe里分区装系统 2下载win7原版安装版刻光盘 或写U盘再引导重装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一般都是在PE下安装系统,方便 简单

DOS下安装还是老方法,你可以把WIN7的安装文件拷到电脑上,或者 ...

仁兄有几个人见过win98,除了2000年时候的学徒

网友:
我都是在PE里装的,还有就是ISO里装,要不就改硬盘格式,不过有些机器是改不了WIN7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说msdos下,貌似只能装win9x系统。

DOS功能强大着呢,都是可以在DOS下安装的

网友:
谢谢网友们的关心!我走了弯路:先后试着用上面几位网友提供的方法都没成功,只好采用以前的笨办法。用光驱,先装XP,在XP下能上网后,下载“小猪一键重装系统”于非C:盘。运行“一键重装系统”,按提示步骤进行,不走弯路,也用了九十多分钟。

网友:
进pe用disk格式化C盘、格式化的时候选择建立dos系统、注意C盘格式FAT32格式、注意有部分disk不支持建立dos系统、把gho文件和Ghost拷贝到d或e盘、重启进dos后、输入命令:d或e:Ghost、安装就行、

网友:
可以再pe里面装。dos估计装不了拉把

网友:
谢谢网友和热心者答复!虽已装好,作为学习,仍愿安网友的方法试验。

网友:
                        下载安装版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