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61212T内屏不显,外接正常的经验

楼主(2017-12-20):
      SONY PCG-61212T笔记本,客户放了一年多未用。来装个系统,装时一切正常,过了半天客户来取电脑,奇怪的问题来了,屏幕不显示,这就郁闷了,客户来时是正常显示,这哈就只有自己认了,等客户走后,慢慢分析原因。先外接了显示器,一切正常,开始考虑显卡故障了,但先排除屏故障,检查屏信号和供电,一切正常,换了两张屏,一样不显,之前装系统时发现客户键盘有些键不灵,更换键盘后把屏亮度调高检查还是不显,在确定修显卡前,查找了迅维网资料,居然还有类似故障,键盘接口旁有一排跳线,但根同行所说的这台开关位置完全相同啊,不管那么多,先用酒精清洁一哈,再反复拔几次,然后拔回原开关位置,通电,居然正常了,变态的索尼。发此贴告诉同行,以后遇此相同故障,先不要急着处理,把这里的路线接口处理了再往后检查,少走弯路。

网友:
忘了发正常图,这是正常显示的拔线位置。清洁后按原位置反复拔了几次就正常显示了。

网友:
长期没清理的旧电脑,类似故障最多。还有些电脑加热一下能亮,放一天又不触发的都有。

网友:
直接去掉  飞线连接  永久不坏了   我也遇见过  屏幕显示不正常  最后发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
最好是飞线吧,免得夜长梦多。、

网友:
客户只是来装个系统,飞线能收个毛钱啊。等下次出问题了再修这个问题。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这个跳线故障不显的,搞了半天。。。。。。。。

网友:
装个系统还摊到自己头上了  也是倒霉   关键还是个变态的故障    如果不是有幸找到别人的经验  楼主就头大了

网友:
       还是楼上说得好,有些客户你还是不要去给他修那么完美,当他面点亮就行,以后的问题以后说了,这年头客户叨得很,别个直接告诉你,我来时是亮的,现在不亮了,肯定是你修坏了。我简直晕了,装个系统能把电脑修不亮啊。好好说话我还可以给你认真的处理哈,不会说话的人就不要那么仔细的处理了。

网友A(2022-09-11):
两张图拍这么模糊看不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