魅族手机的电池低电续航能力为什么差?

楼主(2017-12-20):
像苹果三星小米等其他牌的手机都能坚挺到1%而且还能再撑一会儿,可是我的妹二经常剩10多的时候就直接关机了,夸张的时候到30%就跪,即使经过关机充满的步骤也只能到魅族官方规定的7%,这样难道不会略坑么?也玩过两部妹三,同样存在上述问题。

网友:
如果是电量计算不准的话,估计是出在库仑计那里。

现在手机电池电量基本都是靠库伦计来监测的,如果库仑计工作不正常误差大就很容易出现那种明明系统显示还剩余电量但是电池电压不够,直接启动了关机程序(系统低电量关机是因为电压过低),库仑计反馈的数据明显是有电的,但是因为误差(可能是软件导致也可能是硬件导致)计算错误导致真实电量和计算出来的电量不一样就会出现电量一直用但是都不减少,或者跳电,电量还有剩余就关机了这些情况,这些情况都挺闹心的
软件上对库仑计读数的校准可能出现问题,但是如果小几率出现电量计算不准的情况,大多是库仑计出问题了,如果工程师能找到库仑计出了什么问题是可能修复的。

这和电池关系是不大的,电池就是一个载体,机器里一般都有电池校准程序,保证在日后电池容量日渐减少的情况下也能准确计算电量。

网友:
综合mx3的表现来看,主要是是系统优化的问题,其次是硬件上太小气,明知自己没有强大的续航优化的情况下,只肯给用户1800,2400这样子的电池容量。
相似的屏幕大小,看人家g2,z2,m8,s5的续航,是mx3的2倍,看人家z1c,把mx2秒出10086条街。。。

网友:
我觉得是优化的不行,比如魅族的信号不是很稳定,会不会是他算法的问题,一直不停的搜索,这样就注定费电续航不佳了,我是MX2用户,唯一吐槽的也是续航,其他都可以忍受,这个不行。

网友:
虽然没人邀请,但我想来试着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魅族手机的电池低电续航能力为什么差?
其实原因无外乎两个,一是电池容量本身比同级别手机低,这是先天不足(Sensor Hub也无力回天);二是魅族针对功耗的优化不济,这是后天不努力。来自魅族工程师的消息显示,魅族近期组件了专门的软件团队,并和《绿色守护》合作(传言,待确认),试图提升MX3的续航表现。

===============================

在此,我想再多讲讲我对魅族手机一直被诟病的“续航”、“发烫”和“信号”等问题谈谈自己的想法。

据我的了解,在吐槽魅族这些问题的用户中,很多都并非魅族手机的正常表现(范围更大的个例?),而是出了故障(比如:我真的没有黑魅族(图和真相) - 鸡汤、励志、三流成功学集中营。 - 知乎专栏 这显然是手机出现了异常)。然而,这同样是魅族的问题——魅族没有告知用户,这是你的手机出了问题,更没有主动帮助用户来解决这些问题。

我认为,魅族可以考虑在Flyme当中增加一个系统级别的自检服务,确保用户的手机处于一个正常的状态当中

以续航检测为例。当用户的手机电量下降速度太快,就应该帮助用户进行分析。哪个APP是耗电元凶、谁阻止了系统休眠云云,并同时给出解决方案。首先是给出提示,告知用户手机处于异常;然后是提供解决办法,停止高耗能APP、引导至最近专卖店进行检测,以及内建魅族官方客服咨询等,都是可选项。

魅族手机的确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在海量的吐槽当中,很大一部分其实都属于手机异常导致(归根结底,是Android开放的不可控,还有Flyme的容错机制不完善,业务逻辑不严谨)。魅族如若要提升自己的产品口碑,就应该在用户手机出现异常的时候,告知用户并帮其恢复正常。
如果用户手机出现异常,他肯定不会首先想到寄回远在几千公里外的珠海维修,甚至有时候他们并不会认为这是异常。而是魅族产品的先天设计缺陷,留下一个不靠谱的印象,随之怒转一身黑。至少,我身边不乏这样的人。

利益相关:等iPhone 6的魅族看客

网友:
升级到 4.4 内核的 Flyme,尤其最近的 3.6 以后的版本,你会发现1%一样可以撑很久,续航明显提高。

看到有人提到重点了,这里就详细说明以下,凡是你的手机什么都不操作纯待机情况下都撑不过一天,那么铁定是系统耗电异常了,这个异常并非不可解决,因为不是硬件问题。

按照以下步骤即可证实:
1. 到拨号界面输入:*#*#6911#*#*
2. 到设置——辅助功能——电量
3. 你系统耗电百分比,正常情况一定是屏幕耗电百分比最高。只要是纯待机都撑不过一天的,绝对是 Android OS 或者 Android 系统 最高。

原因:
某些应用程序导致系统频繁唤醒,无法休眠。(注意是系统频繁唤醒,不是屏幕被唤醒)

解决办法:
如果是魅族手机,那么 Flyme 账户备份资料,应用中心备份 APP 信息的情况下,可以完全放心的清除数据,然后测试在不安装任何第三方 APP 的情况下,纯待机是否正常,如正常,则证实是某些 APP 导致系统耗电异常;如依然不正常,走售后吧(但基本上出厂状态下纯待机耗电异常的都是这个原因)。
那么好,究竟是哪些 APP 导致的呢?很抱歉,我没有检测工具无法肉眼观察到,但我知道我的 MX2 之前纯待机半天就没电了最后发现是 百词斩 这个软件导致的,卸载后完全正常了。

周红波 的建议很好,现在的手机电池医生管家 APP 一堆,没有实际意义,我也希望手机能有这样一个功能,检测出系统底层的耗电大户,因为一般人看到 Android OS 耗电最高,一定是觉得手机问题,而不是某个 APP 问题。当然了,APP 导致的或许也可以通过系统上的优化解决,这个我也不懂,希望有专业人士解答。

网友:
电池老化严重了吧。否则没这么夸张,我室友有的MX2长期在图书馆电池红格,不见关机过

网友:
现在在用魅族note2  基本用到4%也不会关机,而且基本不用到红色再充电,过放电和过充电都对电池有损伤   苹果手机只要温度低 有30%也会关机  以前用4s时天冷都不能放包里  必须随身携带

网友:
我是妹四。基本40%左右就很快关机了。很烦。刚买的时候是好的

网友:
我觉得就是电池质量不过关,用一年就不行了,第一次见到电量断崖式减少,95%突然减少到20%

网友:
最近mx3手机电量60%左右就自动关机,去论坛看有类似现象,一般都建议换电池

网友:
魅族电量的问题,我觉得还好啊!轻度使用从早上6:30 100%可以一直用到第二天上午!(偶而接接电话,回复短信,偶而刷一下微薄)
如果中度使用,可以用到晚上7:30左右(空闲时刷微博,今日头条,网易新闻,偶而开微信,不用时清除后台)
重度使用,就不行了,连续看电影视频,估计也就是5小时左右(没具体测过,印象数据,可能不准)

魅族的电池容量,我个人觉得应该是各种方案妥协后的结果!
1、太大,重量就超了,外形就变厚了!
2、可能相信自己的优化吧,但安卓原生系统的特性,与app的不统一,使得魅族优化难度过大

网友:
MX3至今9个月没发现你说的问题,home键有时不亮倒是有出现,最新的固件(3.7.0.1a)就有这个问题,重启才能解决,一会又不行了。

网友:
看来大家都有这个问题,魅族也应该把这些问题处理好了

网友:
这和电池关系是不大的,电池就是一个载体,机器里一般都有电池校准程序,保证在日后电池容量日渐减少的情况下也能准确计算电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