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联想G570无待机,不触发

楼主(2017-12-20):
小修联想G570无待机电流,不触发

拆机主板正面

主板背面

拆机后首先把主板上的灰尘清理一下,观察无进水,无维修过,一修机,像这种机器还是比较好修的
看的时候发现有一个芯片明显烧坏

看到芯片型号是RT8205,点型的待机3V 5V芯片

芯片很明显是坏了,要更换,把 坏的芯片拆下来,芯片周围电容无对地短路的
3V对址值 79,感觉有点低,先不管它,亮机后也是这个值,应该是正常的

5V对地址 401正常

公共点地值 480

其它供电对地址我都没有打值,感觉没有一般不会出问题
由于没有找RT8205芯片,我是用TPS51125代换 的
亮机图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非常感謝你

网友:
分析的非常好呀                                                                      ???

网友:
分析可以                        点赞

网友A:
捡钱的东西,我喜欢,待机芯片我都故意买了一堆回来

网友B:
这个机器图纸上是8205但 机器本身大多用的 51125a

网友C:
维修思路清晰。。。。这种问题就是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图纸上是8205但 机器本身大多用的 51125a

我的这个主板是RT8205,可能是不同批次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维修思路清晰。。。。这种问题就是好修。。。

只是问题简单,我也是小白白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捡钱的东西,我喜欢,待机芯片我都故意买了一堆回来

待机芯片我这也准备的多,特别是常见的芯片

网友:
都工程师了,还自称小白白呢,楼主谦虚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 学习受教了.........

网友D:
问题还是很简单的 收钱也迅速 每天多来几台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题还是很简单的 收钱也迅速 每天多来几台就好了

像门店这种一修机,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运气不错一般烧芯片的都是后级有短路。

网友:
一般喜欢不触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