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 独显 触发.08-0.9不亮机 附加通病

楼主(2017-12-20):
型号:
联想G475
故障:
触发0.8-0.9 不亮机
解决方案:
直接换主板小电池就OK
联想G475的通病 1.开关板 ,2.北桥上面右下角的电阻,3.主板电池漏电
通病

网友:
想过没有 ,为什么coms电池会没有电了?你这样换了 用不了多久还会没电 必须要把fch上rtc对应的电容换掉,那个电容容易漏电

网友:
这个故障还么有遇到,刷BIOS基本都好了

网友:
这种漏电建议直接除根,把电容换掉,追求完美,现在省事了,以后还会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