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如何评价低温下iPhone X手机出现触摸屏失灵BUG?

楼主(2017-12-20):
如何评价低温下iPhone X手机出现触摸屏失灵BUG?

网友:
更新,今天收到了苹果的系统更新推送
第一条已经说明修复bug了
不请自来

现代大多民用电子产品的设计使用温度范围基本都是0~40度之间。

因为锂离子电池的活性区间并不能坚持到更低的温度,所以屏幕在低温下失灵,在正常的工业设计上,是不算问题的...

另一方面也可能是苹果系统里的温度检测下限设高了...
Apple也说会在下一版系统更新中修复这个问题,基本可以断定和硬件无关了,就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
。。。我又买不起 邀我干嘛。。

网友:
正常吧,不仅是iphonex,iPhone6和,iPhone6s都会在温度低时,出现打开软件迟缓,开屏迟缓等一系列操作迟缓问题,甚至会降低声音问题。温度低会影响内部器件,从而导致运行。

网友:
谢邀,我买不起苹果x

网友:
这是苹果独家的屏幕保护机制
   手动滑稽

网友:
背后贴个暖宝宝(づ ̄  ̄)づ不用时取下来!

网友:
这个事吧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其实特简单,下次买手机多看看多比比就行了。买个其它东西还要货比三家,怎么看见iPhone倒鬼迷心窍了。
对于一个需要长时间使用的东西,质量永远是第一位的,其它的什么黑科技啦创新啦之类的要往后站,至于情怀这种5毛一斤的玩意儿可千万别当宝,无论对方是哪个公司哪个行业。
至于那种新机,如果不是钱多烧手,建议等个几个月再去买,有这几个月当缓冲,到底好不好使有啥毛病估计也心里有数了。

网友:
泻药。
没什么好评价的,你们不就是想看苹果出糗嘛?

大多数民用产品的设计指标是0度到+40度正常使用,不知道iphone是什么标准。如果在不符合设计条件的情况下出现异常,请把手机塞进衣服捂热后使用。

网友:
iphonex的屏幕性质是这样,可能后期还会烧屏

网友:
因为对x的爱不够了,热情没有了,自然就产生不了对抗低温的高温咯。失灵是必然的。

没用过x ,本人猜测与那一圈不锈钢边框有关。

网友:
多大点事,买个老款小米手机,没多少钱,捆在一块用,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啦。

网友:
只能说苹果的手机价格越来越贵,质量做的越来越差了,虽然性能比国产手机好点,但是质量和国产手机相比差的太多了,买手机还是国产的高端旗舰机比较好

网友:
小米手机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小米还有个功能,冬天可以暖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