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南桥好坏

楼主(2017-12-20):
南桥发烫的维修要区别一个问题~就是南桥在什么情况下发烫!
1)接上ATX电源,不触发的情况下南桥就发烫,一般95%可以判断为南桥击穿!
这个时候一般SB5V/3.3V会有短路现象,1117输出脚,阻值为0则南桥击穿!

2)接上ATX电源,不触发时南桥没有温度,触发后南桥发烫!(一般情况伴随诊断卡上会显示无复位)
一般常见于INTEL的大南桥,82801eb/db........等等~
这个时候的原因是AGP的供电不正常!修复后一般南桥温度会正常!
80%
AGP供电MOS管击穿,或MOS控制极的IC不良!一般是LM324的运算放大器~银狐等杂牌产品会有一个WB1601A经常坏~造成无AGP供电!
WB1601A
只在杂牌主板中见过~网上找不到相关资料~谁有PDF的话PM~
如果AGP供电正常后南桥还是发烫,一般可以通过打AD线来判断是否为南桥不良!下面几个条件一般可以判断为南桥击穿:
1)SB3.3V对地短路或阻值小于80欧姆
2)CMOS跳线中间脚对地短路
3)接ATX不触发南桥发烫
4)心在飞翔提示的:"对于ICH4和ICH5来说,打USB接口的对地二极体值也是很重要的测量依据!"
尤其是因为插拔USB设备造成不能触发的!特别注意usb两条线路的阻值!当然要排除USB口自身短路!另外USB线路上的排阻排容也会影响!
(这招维修笔记本的用的很广泛!我也是跟笔记本维修的哥们学会的!不过忘记加上来了!多谢飞翔提醒!)
想更准确的判断南桥击穿可以通过打AD线来判断!
另外需要注意南桥相关测试点对地阻值不正常时要首先拆除网卡芯片后重新测量!
其他的大家来补充吧~

网友:
分析的很有见地,温度打发,值得学习。
温度异常,必有*WF词语*

网友:
插个眼,帮顶下,,另外我需要
战神Z7-SP5D1的工厂版BIOS,有的发我下,谢谢啦170754097@qq.com

网友:
温度异常就百分百确定是烧了,至于其他的,测量吧对换测试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主好样的,向您学习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新人来学习的。。。。

网友:
这些经验,对于我们很实用,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
很好的经验,仔细的学习一下,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