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450J 13320-1 进水不触发 SUSACK#信号验证

楼主(2017-12-20):
机器进水严重,在其他地方看过。

当时只是外部清理,没有拆掉EC,中间也找了些资料,看了月饼的书,但是修了半天没好。
直到拆开EC后,发现断线,补线后OK,机器可亮

没事干,就验证下几个信号吧
1、RSMRST#拉低后,机器不触发,RSMRST#是EC发给PCH的待机好信号。(PCH开启3D3V_PCH_DS3供电的前提条件是,+VCCPDSW 深度睡眠供电OK)PCH接受到此信号后,发出PM_SLP_SUS# 控制U3801产生3D3V_PCH_DS3,经R1107产生PCH的主待机电压+V3.3A_VCCPUSB。 如果RSMRST为低,PCH认为待机供电异常,不会发出PM_SLP_SUS#.
2、PM_SUSWARN#拉低后,机器不触发。但是3D3V_PCH_DS3电压产生OK;EC有通过PWRBTN#向PCH请求上电。PCH没有返回PM_SLP_S4#。

3、AC_PRESENT 拉低,机器可以触发
4、

月饼是这样说的,但是我的机器和他不一样。他测试的事HM55,我的是HM86(SR17E)。 只能说,多多验证才好,书上和以前的经验只能做参考。

国际惯例,附带BIOS。已改ME,而且测试过OK

网友:
很有心的分析   收藏了   慢慢消化

网友:
                      边干边学边总结   挺累的

网友:
羡慕你有机修啊,我这一天没生意

网友:
说的够细致 学习了   对以后的维修肯定有帮助

网友(2018-03-27):
RSMRST#电压低了,比如2.8V左右,可能会触发,但会不定时掉电。RSMRST#电压超了,比如4V,能触发,但是无cpu供电,因为ec不会发错pwrok给桥。ACPRESENT信号一直为高,CELL不放电,电池不可用。一直为低,CELL不充电,一般是EC程序出错导致。

网友:
大哥,月饼是谁 ,有什么书,求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