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010插电0.035 不通电维修通病

楼主(2017-12-20):
型号:戴尔N4010
版号:DAUM8CMB8C0 REV C
故障为:不通电,插电电流0.035  测量待机3 5v都已经出来,内存1.5V也出来了,

直接量了1.5V_DDR_PWRGD也正常,但RSMRST没有,测量EC待机条件也正常,有点怀疑EC,但是也没这样的芯片,又把前面的信号,一个一个的测一遍试试,结果有惊喜,当我测到+15V_ALW的时候发现电压只有7.4V,感觉不对,这个不是15V吗,肯定被什么东西拉低了,这个电压总共去了6个地方,一个一个拆下来看看,,一炮中了, 拆了PQ14

方便大家好找,我直接上图,,途中圈着的三极管就是在待机芯片RT8206B的旁边

,插电待机0.006  ,看图

图纸得知,这是个PNP三极管,还真不好找,找了一大堆料板,才找到这个管子,装上按开机键量了,

维修结束,结果我一搜论坛,发现有好几个帖子也是碰到这个情况插电待机0.03多,没有解决,但是我解决了,好多人碰到这个故障,也算是通病了吧,

 会员4804782元2022-11-19 12:20
 会员1965232元2022-11-18 13:00
 会员5373742元2022-9-22 12:03
 会员5373742元2022-9-22 11:39

网友:
                            思路清晰、理论扎实

网友A:
15V-ALW是什么意思呢楼主

网友:
这里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V-ALW是什么意思呢楼主

是+15V_ALW,是控制MOS管导通的一个电压

网友B:
有完整的时序图的图片可以发一份上来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完整的时序图的图片可以发一份上来吗

你可以找到这个图纸,图纸上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找到这个图纸,图纸上有的

                   哦,好的,谢谢

网友:
这个三极管击穿了 导致后继电压提前出来了,好贴!!

网友D:
15ALW 直接改19V 应该可以吧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非常感謝你

网友:
三极管击穿了 导致后继电压提前出来

网友:
楼主是高手  学习一下 以后遇到可以看看这个情况

网友:
是不是跟宏碁的12电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15ALW 直接改19V 应该可以吧

这个没改过,这个电压只是用来导通N沟道MOS管的,可以改改试试,但是我没改过

网友:
这个图纸的第44页就是时序图,你可以下载这个图纸看下,截图截的不清晰

网友:
去了六个地方都是做mos管驱动用吗?还是这个电压还有别的作用?

网友:
这个问题是比较常见啊             。

网友:
15valw工作不正常肯定会不开机的,

网友:
这种毛病不太好找呢 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
RSMRST、15V_ALW、1.5V_DDR_PWRGD分别是什么意思呢?楼主,非常感谢您分享出来

网友:
这个算是通病吧,好多这种问题的,

网友:
细心总能解决  看不到的问题细心总能解决  看不到的问题

网友:
内存供电都出来了,怎么可能RSMRST这个没出来,时序上根本说不通

网友:
内存供电都已经出来了,怎么可能RSM这个信号没出来,时序上根本说不通

网友:
这个三极管击穿了 导致后继电压提前出来了,,好贴!!

网友E:
pq14是干啥的啊.................有图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pq14是干啥的啊.................有图纸吗......................

网友:
修的很好 加分了。

“结果我一搜论坛,发现有好几个帖子也是碰到这个情况插电待机0.03多,没有解决,但是我解决了”

可喜可贺。。。 湖北人民发来贺电。。。

网友:
收藏了  以后能遇到

网友:
这样维修成本低,呵呵,PNP的管子不好找

网友:
这个贴子再不顶顶,实在不知道顶什么帖子了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通病吧,我还一台都没遇到过这个坏的

网友:
是的,我也遇到了一样的情况,解决方法一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G:
高兴太早了,会回来返修的,这个电压有8V以上就基本能正常工作 一般都是8V或者11V。

图纸上面标着15V,你的8V就正常,你牛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图纸上面标着15V,你的8V就正常,你牛

师傅理论实践真好,我修机器少只看重实践,图纸很多年前就不相信,

网友:
没遇到过这个东西挂,  显卡挂的很多

网友H:
插电一开始内存供电就出来也是不对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插电一开始内存供电就出来也是不对的吧。

这个型号的主板,设计的就是先出内存供电,再出RSMRST,然后才启动开启其他供电,我看时序上就是这样的

网友:
功底扎实,很快就找出来了问题,不错的!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学习了。以后肯定能用上。

网友I:
15v不正常导致内存供电出来了,有意思啊!

网友:
精华帖就是不一样    思路清楚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15v不正常导致内存供电出来了,有意思啊!

这个主板的时序,内存供电本来就是在RSMRST之前就出来的,

网友:
这个故障没碰见过了 。,收藏了  多谢分享

网友:
楼主好技术  感谢分享                   收藏了

网友:
我为什么看不到内容呢,想学习学习呢

网友:
我的理论太差  看不懂、、、、、、、、、、、、、、、、、

网友:
历害向你学习。。。。。。。。。。。。。。

网友:
这个算出通病了之前碰到一样的问题,

网友:
为什么我看不到  。请问怎么才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