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80不出CPU电压

楼主(2017-12-20):
联想Y480不出CPU电压:
版号:LA-8001P,开机电流上到0.5左右,肯定是缺电压,拆机通电裸板测各个供电除(CPU供电)以外电压基本正常;具体把故障锁定CPU供电芯片(6132a)这部分,上电,CPU主供电rmp脚20V正常、EN脚3.3V正常、SVID脚(CPU供电芯片这一边)电压实测如下面的图、还有一个现象测VR_SVID_DAT1/VR_SVID_CLK 电压从1.05V降到0.98V这正常吗?请大家帮我分析下还要查哪些电路、、、、、、

网友:
SVID电压有变化是正常的,正常时本身就是数据量变动.

网友:
时序分析的 很好呀, 不错的说

极致科技 -4 请少灌水

网友:
时序分析的 很好呀, 不错的说                                            ????????

极致科技 -6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
我乃小柯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有芯片先换个6132看看。。。。。。。。。。。。。

网友A:
svid用万用表示没法测到的哦 ,要用示波器的。  查下 cpu_pwr_h

网友:
不是CPU供电芯片问题,已更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svid用万用表示没法测到的哦 ,要用示波器的。  查下 cpu_pwr_h

你好:请问  CPU_PWR_H这是什么信号?

网友:
先去8脚外电阻试试.

网友A:
cpu座对角的的对边   横竖都数3格 cpupergd_h还是什么

网友:
机子修好没   ...........交流交流

网友B:
这个机器不出CPU宫殿好像桥坏的不少啊

网友:
Y470修到不少  Y480还没怎么修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座对角的的对边   横竖都数3格 cpupergd_h还是什么

老大说的太深奥,不懂什么意思

网友:
这机子折腾好几天,没有一点头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不出CPU宫殿好像桥坏的不少啊

桥已经换过,症状一样,我的也是和楼主一样电流0.5不出CPU供电

网友:
cpu换过试来吗..................................

网友:
那把SCLK和SDATA外围电阻用线连起来,测此电压是多少

网友:
6132不出CPU供电难修的一匹,,,二代之后的都这样,,还是先查一下那些小转换电压正常不

网友:
额 cpu供电不好修的 主要是芯片的条件都不知道

网友:
1脚2脚测了没有????????????????

网友:
1脚和2脚测了没有????????????????

网友:
好技术 谢谢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