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480 logo 掉电重启分享。

楼主(2017-12-20):
主板:G48G48L DIS MB 11326-1M
现象:掉电重启
         生意怎么这么淡呢,还这么累呢,大家过的舒服吗?
         废话不说,进入正题,联想G480,加电显示logo后掉电重启, 反复,有时候屏不显示就重启了,拔掉内存报警, 看样子是后级电压问题。

惯例先搜下论坛, 大多都是刷bios,挺好,兴高采烈下载刷吧,悲催, 还是老毛病, 看来还得靠自己,拿起久违的万用表正式开工
打阻值,5v_s0,3d3v_s0,1d8v_s0,1d05v_s0,vcc_core,正常,上电,咦, 不重启了, 难道可以靠魅力修主板吗,小开心,高兴装机
上电测试,还是老毛病,掉电重启,接着拆, 继续修, 发现拆掉屏线正常, 排除屏的问题, 测LVDS1 接口

1pin LCDVDD 3.13v ,4PIN 3D3v_s0,3.13v,插上屏线后,1pin 2.63v,4pin 2.63,电压更低,向上查

LCDVDD 是通过u4901 稳压输出,追3d3v_s0,

查u3602 D极 3.3v, S极 3.13v,G极9v,开启条件正常,跟换 U3602(AO4468),再次测试 S极3.3v,插上屏线,测试ok修复成功

总结:MOS管打阻值正常不一定正常,要实测电压才知道。
附上亮机图:

网友:
         靠魅力修主板    说不定是可以的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非常感謝你

网友:
LZ一定是个大帅哥,靠魅力就可以把主板修好

网友:
实力的见证,徘徊在 a和c之间,看来要学习了啊

网友:
楼主是高手  学习一下 以后遇到可以看看这个情况

网友:
实力派,3.3v 2次转换mos出问题了?

网友:
是不是二次电压有问题呀

网友:
这个MOS管可能是软击穿导致二级电压转换出问题了

网友:
很好的帖子 谢谢分享 学习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啊,加分了

网友A:
大神,为什么1脚4脚都是3.13,LCDVDD通过稳压过来就略过,3D3v_s0通过转换过来就要查呢?是因为1脚电压3.13就够,4脚3.13就不够吗?

网友:
这种情况我会先怀疑是屏短路了!再会想到场管!

网友:
高人很多,值得学习。分析的透彻,逻辑思维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为什么1脚4脚都是3.13,LCDVDD通过稳压过来就略过,3D3v_s0通过转换过来就要查呢?是因为1脚电压3.13 ...

因为3D3v_s0是LCDVDD的源头,待机3d3vs0的源头是3d3v_s5

网友:
不错的经验分享,谢谢楼主了。

网友:
这个机器怎么进bios设置啊,我怎么进不去呢

网友:
小白   学习了      看别人修很简单   自己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