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S播放音乐或放视频几秒钟就没声音,用耳机正常,求思路

楼主(2017-12-20):
iPhone6S 播放音乐或放视频几秒钟就没声音,用耳机正常,求思路

网友:
尾插 喇叭已经排除过了。。。。。

网友:
查音频的功放,还有升压电感有没有虚焊,这个是通病,影响扬声器的工作

网友(点评):
给愿意分享的人加分!

网友:
音频芯片有问题吧,也有可能是系统问题

网友:
先排除系统问题,再排除硬件,  系统排除了,那就主要查询外放的工作条件,

网友:
我有遇到过,换L3700电感就好了。电感烧了
原机主板主供电短路,查到小音频boots升压电容烧了,换一个后正常开机了
手机使用起来没问题,调铃声也没问题
但是播放音乐和看视频不到一分钟手机就没有声音了。
更换了小音频问题还是一样
拆下尾插上面的小铁罩,直接看到右边的电感发黄了(两个电感在那,很容易分辨)。更换电感后故障解决

网友(2018-05-23):
查查铃声IC

网友:
查查铃声IC及工作条件

网友:
铃声IC  查  铃声IC  查 铃声IC  查

网友:
修过  几个 电感坏的 铃声IC 也会引起这种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