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 X220i不稳定,老是重启、掉电

楼主(2017-12-20):
THINK X220I机器、板号H0225-3,故障是不稳定,有时一开机进系统就重启或者掉电、用PE启动也是一样。有时候多重启几遍又很正常,娱乐大师压力测试都没有问题。测试所有电压、信号正常,没有示波器、BIOS刷过。还是无解,请维修过相同故障的兄弟指点一下呀。有网友说是什么H8什么TP芯片附近的10欧电阻的问题。但找不到是哪个呀。温控芯片的THRM信号已经强行拉高了。问题还是一样。

网友A:
应该是无线网卡旁那个tp芯片的10欧电阻的问题  在呢绒布下面 0603的大小

网友:
左下角棉布下面电阻电容氧化了,一般换掉就ok   电容尽量找差不多的,那里好像是28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无线网卡旁那个tp芯片的10欧电阻的问题  在呢绒布下面 0603的大小

谢谢兄弟提示,能帮我指下是在什么地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