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534 bios读写怎么飞线

楼主(2017-12-20):
苹果a1534 bios读写怎么飞线?飞线能读写吗?

网友:
拆下来不行吗??????????

网友:
拆下来飞八根线,大伙是这么干的

网友:
飞线可以的, 直接飞在主板上面 吧

网友:
飞板子上不行的,折下来吧,现在的苹果刷BIOS麻烦,13年后的还得刷原机的才行

网友:
飞线那么麻烦,还不如直接拆下来焊小板上写更方便可靠

网友:
看见过万能的可以焊接的,但不知道哪里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