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85-hd3CPU供电电压

楼主(2017-12-20):
技嘉ga-b85-hd3CPU供电电压。不上cpu。电压是多少啊。一个不触发的板子pson信号断线,修触发了发现cpu供电电压是1.67v。正不正常?没有cpu来试

网友:
应该是正常的  加上CPU 电压才是 此CPU 需要的电压

网友:
正常的 8系列的板子 都有这么高

网友:
正常的 cpu供电正常后  然后就是pg    出时钟

网友:
正常的正常的都是正常的。。。。。。

网友:
超频设置?不是0.8~1.6?这个板子质量很好,一直用了3年

网友:
受教。。。我是新人。。来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