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同行帮我看下是 显卡的问题还是显存的问题呢?

楼主(2017-12-20):
(图片)

网友:
显卡问题  直接干显卡  DELL的机器就这样

网友:
多半是显卡的问题得重新做一下显卡要想用得久要重植

网友:
戴尔的机器最爱坏的就是显卡,上电不显示,大部分都是显卡问题,你这个问题也有点像显卡,

网友:
显卡问题。。。戴尔的机器最爱坏的就是显卡

网友:
不管什么机器散热不好都是显卡最爱虚焊这可不分品牌因为显卡的发热量是最大的。

网友:
显卡!!!!!!!!!!!!!不用怀疑

网友:
显卡几率大些吧,联想有些机型显存爱出问题,戴尔的还没遇到过

网友:
多半是显卡问题,直接干显卡吧,在这边犹豫是显卡问题还是显存问题。不如直接动手来的快

网友:
这个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显存的话一般表现是字符乱码

网友:
显卡问题,DELL 机器一般都是显卡爱坏

网友:
开机logo后就花屏显卡问题最大可能,最好重装系统排除软件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坏的很多 预热下试试吗

网友:
这种机器都是显卡的文提,显存比较少

网友:
显存概率大一些,和集成显卡。概念类似。
内存故障,导致如此花瓶

网友:
先试排线,再到内存,之后显卡。

网友:
5010吗?看看我发的改集显帖子。

网友:
显卡 直接干吧  think的显存爱出问题  dell的就直接干显卡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可能虚焊了导致花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