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iPhone6手机触摸失灵非常规维修案例

楼主(2017-12-20):
苹果iPhone6手机触摸失灵非常规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iPhone6

【故障现象】手机触摸失灵

  客户描述:无触摸,换过黑白触摸,故障依旧。

【维修过程】

  开机发现显示正常没竖线,触摸完全失灵。先换屏测试下(有点浪费时间是吧?)结果不用说了,都懂的。拆机观察主板发现黑白触摸焊接过,看样子焊功可以的。

苹果iPhone6手机触摸失灵非常规维修 图一

  首先怀疑客户焊接问题(看起来焊功可以不代表一定焊得好),先打黑白触摸之间耦合电容的对地值,两端都要打,靠白触摸的那端是通往白触摸的,反之亦然。

  打值没发现异常,测下触摸的5.1V和1.8V供电PP1V8_GRAPE、PP5V1_GRAPE_VDDH。

1.8V

苹果iPhone6手机触摸失灵非常规维修 图二

5.1V

苹果iPhone6手机触摸失灵非常规维修 图三

  发现两个供电都没有,这两组供电不出来表示CPU没认到白触摸,一般是白触摸坏(没装好)还有白触摸到CPU之间的SPI总线以及时钟、复位。

  先拆下白触摸打总线的对地值,只需要打以下几个点的对地值。如图:

苹果iPhone6手机触摸失灵非常规维修 图四

  打值发现都正常,上电测了下32K时钟发现没有电压,正常应该0.9V的电压值,找到问题就好办了,触摸的时钟是晶振起振送给电源的,电源再发给CPU、CPU再发给白触摸,而时钟打值正常基本上CPU也没什么问题,而其它使用32K时钟的芯片都会影响到触摸时钟,特别是WIFI模块。

32K时钟测试点

苹果iPhone6手机触摸失灵非常规维修 图五

  又找客户了解了下在没触摸之前WIFI是不是正常的,结果客户也不清楚,看了下手机外观和板子,应该没大摔过和进水,本着先易后难的顺序,先换晶振再换电源、最后再拆WIFI。然而悲剧的是搞完晶振和电源都没作用,最后拆掉WIFI发现已经有了0.9V电压,装上白触摸后测试一切正常。

【维修总结】

  修触摸以及WIFI时要注意测32K时钟的电压,阻值正常不代表一定正常。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提供

网友:
思路清晰,稳

网友:
这个有技术难度了,时钟没有。静态检查都正常,动态时测试发现毛病。

网友:
原来是wifi模块出问题了  学习了·········

网友:
厉害,我一般只测阻值,没测过电压

网友:
说的很对,组织正常不代表一定正常。。。。。

网友:
老司机修机器就是不一样 见识了 学习了

网友:
苹果手机维修一直在学习中,楼主分析的很好,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是wifi模块出问题了,楼主分析的思路清晰

网友:
wifi模块出问题引发的无触摸也是奇薍。

网友:
思路清晰。。 h很好的经验

网友:
wifi坏了也会导致这个................

网友:
修触摸以及WIFI时要注意测32K时钟的电压,阻值正常不代表一定正常。

网友A:
这个技术难点高了很多啊
一般很不在意的啊

网友:
这个真的受教了

网友:
厉害了,又学到一招

网友:
感谢分享,难遇到的问题,很好的经验,谢谢

网友:
这个技术难点高了很多啊这个技术难点高了很多啊

网友:
维修不易,加分鼓励。楼主厉害,一次搞定

网友:
wow.. very good explanation to noobs.. thanks for share

网友:
高难度的,牛啊。崇拜中。。。。。。

网友:
清楚講解
大大 維修功夫超高

网友:
值得学习!值得学习!值得学习!值得学习!值得学习!

网友:
小小白学习中感谢分享

网友:
楼主厉害,学到了,WiFi竟然也会引起无触摸

网友:
我之前遇到过电压正常组织不正常的情况,很相似

网友(2018-01-19):
厉害啊,果然是老司机!!!!

网友:
老司机,电路分析得很好,电路基础很好啊。

网友:
厉害.维修不易.加分鼓励.一次搞定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是不常见,楼主高手动静结合。

网友:
楼主,黑触摸换的时候把下面那排C2430和C2429搞掉了2颗有没有影响?换完触摸有一竖条触摸不到,是不是两个电容的问题,太小了焊不上去

网友:
思路挺清晰的,电路基础好、学习了。

网友:
估计是二修版 加焊的时候温度太高 或者太久了把wifi 吹爆了 |。。

网友:
这个时钟的网络通断怎么查啊,点位图都连不到一起难度很大啊

网友:
wifi短路拉低,楼主思路清晰,一针见血

网友:
遇到过6代的机子 触摸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

网友(2018-03-11):
这个思路很厉害了,理论过关,手工过关才能做到这个样子

网友:
老哥稳,思路清晰了,修起了就稳。

网友:
wifi短路拉低,经典例子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了,原来是Wi-Fi这边问题!真没想到时钟打值正常,测0.9v无电压来推出与时钟相连芯片的问题!

网友:
什么时候我也有这们的技术。。。。。。。。。。

网友:
主板太小了 好难修呀、、、、、、、、、、、、、、

网友:
为什么我换这个老是搞到音频芯片??????????已经很小心了

网友:
楼主心真细 谢谢分享一。。。。。。。。。。。。。。

网友:
牛逼 我的也是 车模经常失灵 关屏之后就好了一些 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
思路很正,要是我的话干完黑白触摸不好的话就有点懵了

网友:
学习了,
维修不易,加分鼓励。楼主厉害,一次搞定

网友:
这个网站太好了,给我们这菜鸟一个学习平台

网友(2018-05-12):
能修好这种故障的人,水平都不一般。。。。。。。。。。。。

网友:
这是要有多大的耐心啊。反正我是没有

网友:
楼主中大彩了,我修了几百台触摸都没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
楼主 思路清晰这个我着实需要加强

网友:
好文章,谢谢分享,受益匪浅,感谢

网友:
感谢版主!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芯片我一般只测阻值,不测电压,前几天修了个5S无触摸,5.7、-5.7、5.1、1.8都有,通路也没问题,拆了芯片测7个点的阻值正常,换了几个白触摸都没OK,现在没思路了,看了你的帖,准备去测测电压

网友:
怎么有这么多苹果坏的 技术牛逼啊

网友:
厉害,果然是高手

网友:
原来是wifi模块出问题了 学习了········· 谢谢

网友:
思路清晰,理论扎实,这种转换管设计故障率很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技术难点高了很多啊
一般很不在意的啊
思路清晰,理论扎实,很受用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楼主技术好强悍,思路清晰我们这些小白啥都不会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技术强悍还是不错

网友:
苹果主板一直很头疼!!!!!!

网友:
对您的敬仰如同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资料收下了

网友:
iPhone6的触摸ic应该不容易坏吧,6p的多点,

网友:
wifi 居然会引起触摸不能用 学习了

网友(2018-07-10):
一直在学习中,楼主分析的很好,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理论扎实,另外想请教老司机,一部苹果6在每次充满电后使用时,总频繁不定时出现手写停滞,按下开机键重新唤醒屏幕有时就又可以手写了,而在电池低电压时,机器手写基本正常,很少或者不出现手写短时间停滞现象。请给思路指教。谢谢

网友:
修主板就是要有思路,我就是没有思路一顿操作猛如虎,结果啥也没弄好

网友:
楼主技术真好

网友:
这个真是不好找呀 能找到真是技术好

网友:
老司机修机器就是不一样,这个维修点真还没遇到过

网友:
一个一个换 我经常这样修 。。。。。。。。。。。。。。。。。。。。。。

网友:
黑白中间电容 容易出故障 很多认为鼓掌

网友(2018-11-05):
以前只是听说wifi会引起触摸失灵,这次真见识了。

网友:
果然非常规,厉害学习了又学到一招

网友(2018-12-05):
有老司机带路以后这样的问题可以少走点路了 学习了

网友:
厉害了能见度圣诞节家电寄售点卡咖啡店尼克服的那款5464163123121212D12D1F2D1 2F1D2

网友(2019-01-18):
其它东西包括家电都有修,就是没研究手机,很佩服修手机的大神们!

网友:
这个确实是很特殊的情况,WIFI芯片问题拉低了32K时钟信号导致触摸没有时钟信号。

网友:
原来是wifi模块出问题了  学习了·········。。。。。。。。。。。。。。。。。。

网友(2019-02-17):
思路清晰,这才是真的技术,牛牛牛

网友:
感谢分享这么详细的案例。。。。。。。。。。。。。。。。。。。

网友:
学习了,又学到了新知识。。。。。。。。

网友:
学习了  阻值正常不代表一定正常  也要测电压。。。。。。。。。。。。。。。。。。。。。。。。

网友:
真是老司机修机器 修的就是快就是好

网友:
维修不易,加分鼓励。。。。。。。。。。。。。。。

网友(2019-05-01):
脑子:学会了吗?
眼睛:学会了、
手    :滚犊子、
这个难度系数太大了、学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