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C470 0.3 掉电

楼主(2017-12-20):
求助 一台联想C470 一体机开机0.3左右掉电  版号6050A2644601    找不到这个图纸 拿掉南桥BIOS 0.3不掉电   有没有遇到过的

网友A:
刷个BIOS看看,不行就上示波器,打下波波,查PG,祝你好运

网友B:
0.3的话 供电应该不全吧? 双bios的机器还是ec自带程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0.3的话 供电应该不全吧? 双bios的机器还是ec自带程序的?

双BIOS的  没图纸 看了下 5v二级电压应该没出  其他电感上的电压都有了  短接5v二级电压转换管也是一样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刷个BIOS看看,不行就上示波器,打下波波,查PG,祝你好运

刷了南桥的  没波  没图纸  不好搞啊

网友:
是不是开机后这个电压才出来,如果掉电前后都没有电压,看对地值正不正常,正常就换电源芯片

网友:
测一下转换电压,幅度够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了南桥的  没波  没图纸  不好搞啊

你打一下待机电感的后端波形,看看是不是后端掉电引起的,如果是后端就查一下时序,前端可能好搞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