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P充电挑数据线

楼主(2017-12-20):
测试原装数据线随便怎么冲都正常,组装线就扯拐了,大多时候只能单面冲,另一面无反应,有时双面都可以。测试了不同品牌都是这样,冲其他机子正常。lighting 接口阻值正常,尾排阻值正常。然后更换尾排,电池,U1701,U1401,都是一样故障。搞得人都毫无心情了,有那位兄弟遇到过这种情况,说说。

网友:
这种就不要瞎折腾了,能用就行了

网友:
那就用原装线不行就用单面,有些手机会不会是版本不一样,里面有些许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