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75m-pius怪问题

楼主(2017-12-20):
一块华硕b75m-plus的主板奇怪的问题。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了然后又开始转一下又停了,换一下内存插槽有显示了。断电后开机又不了。是不是bios的问题。准备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
都怀疑了,就刷一个BIOS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刷一下试试吧,不行再检查其他的问题

网友:
可以刷个BIOS试试 也可以多清洗内存槽

网友:
刮下内存槽

网友:
谁也不扶舅服你了!要不要刷程序试一下还要问??看你发的帖,多数是这种弱智问题。灌水发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