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星液晶显示器程序

楼主(2017-12-20):
型号 s22c150n
板号 nt 68615 1a
         bn 4101968b
屏号 m215hge-l23 rev.c2
         bn 07-0174a
求      bios程序:bukaixin:

网友:
谢谢
型号 s22c150n
板号 nt 68615 1a
         bn 4101968b
屏号 m215hge-l23 rev.c2
         bn 07-0174a
求      bios程序:bukaixin:

网友:
我记得三星显示器官网是会提供有的

网友:
三星的屏幕BIOS问题网上可以下载的到那个专针对三星显示器BIOS的软件,只能用个XP系统的笔记本外接上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