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PE552S板层烧短,死马当活马医

楼主(2017-12-20):
同行送来一台华硕PE552S,开D壳闻到一股糊味,没敢上电,当把主板取下来时发现背面烧了一团黑。 初步测量各各大电感都没有明显短路,短的线路是公共点,估计还有得就救,洗刷刷后,简单处理,用锋利的手术刀挖去了明显烧坏的铜箔,再测本来0的值变成了10,但是和公共点的正常值还差很多,如图 。这个主板很薄,而且烧的地方下层很可能有信号线,不太敢挖下去,后来观察了一下主板公共点的走线是比较规则的,于是想到了切线搭桥的办法。如图 。切完后接线(因为公共点电流很大所以用了双段铜线),上电没短路,接屏通电,亮机,救活了,运气不错。测试几个小时很稳定。 过去碰到烧短的主板一般都是一直挖,挖到主板不短为止,今天修这个板希望能给同行在修板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网友A:
上次我遇到一个也是进水了,公共点短路了,检查发现板层中间短路了,然后用刀挖,挖到不短路了,通电之后,过不了几分钟又短,弄了几次都这样,弄得没得信心了就没有弄了

网友:
老司机修板6666666666,拍个图片给客户看收个300元以上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我遇到一个也是进水了,公共点短路了,检查发现板层中间短路了,然后用刀挖,挖到不短路了,通电之后, ...

板层烧得碳化了,如果没切低清除,会很容易又短路,特别有时候给客户后再度受潮,又会短路。我一般挖完要绿油保护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