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安卓手机没有图纸和点位图,你们是怎么修的

楼主(2017-12-20):
如果是复杂一点的问题你们怎么搞

网友:
经验 经验  经验,原理一同百通,原理不懂可以去迅维培训,哈哈

网友:
只能修一些简单的  呀

网友:
主流安卓除了高通就有mtk,借助有图纸的机型,大同小异

网友:
气质,气质,气质,主要是气质,加上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修一些简单的  呀                                                                                 ...

这个要靠你自己慢去钻,不然你怎么也不会

网友:
我都是自己搞,搞不好就换板。。。

网友:
实在不行就不修了,咱也不差这点钱

网友:
经验 经验  经验,运气,运气,运气。

网友:
有时问题太复杂了为几十块钱搞二小时不值当

网友:
现在的安卓机没什么好修的了,大病收费高了换新机了,收费低了对不起自己的功夫,凭经验能捡到死鱼就是赚的。

网友:
说实在的有点困难,主要还是考手工和心细

网友:
主要还是考手工和心细

网友:
经验 经验  经验,原理一同百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