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SONY VPL-EX242

楼主(2017-12-20):
机器故障:开机3秒掉电
拆机发现电源板进水,变压器附近,清理干净,测色环电阻坏了一个,没有色环的电阻用贴片电阻替换,换后贴片崩坏,测电压AC500V变压器直接出来的是不是变压器坏了,用知道如何测变压器好坏的吗?谢谢。
掉电

网友:
变压器的话!要拆下来量了!初级绕组和次级绕组间不能短路!短路的话肯定就坏了!而且每组绕组间都应该有相应的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