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elitebok 2570p 上键盘不触发

楼主(2017-12-20):
昨天客户拿来时说
笔记本
开不了机,拿手上按开关无反应,上可调电源同样故障,有待机。以为不触发,忽然发现插电时电源指示灯亮起,于是告诉客户是主板问题,让他留下笔记本。
今天开修他的笔记本,拆机前惯例再通电测试,故障和昨天一下。于是开拆。
第一步检查开关上有没电,按下时有无拉低电压(测开关排线接口)。测开关可以不用拆完,只需拆键盘。
拆下键盘,测量开关电压正常,于是按开关,居然正常开机。。。
然后又重新装上键盘,通电,不触发,和之前同样故障,因为键盘带小圆点,分开分别测试,确定是键盘问题。
于是问键盘价格。上家居然没货。。
上某宝一搜,有,价格还不便宜,一筛选,本地没货。。。
于是突发奇想测试一下为啥键盘装上不触发呢,键盘还是主板问题呢。
取下键盘,插电一一测试键盘接口电压,从左至右依次是3v,0v,3v,0v,0v,2v,3v,3v,......
然后装上键盘再测电压3v,0v,0v,0v,0v,5v,5v,5v,......
明显第三脚电压变低,后面脚电压变高
拿刀把键盘上第三脚导电成刮掉,装上。
通电开机,哇哈哈,正常
进系统测试,所有按键尽然能用,
一一测试发现numlk灯不亮,不论是否锁定均不亮,第三脚应该就是numlk的指示灯,完全没有影响。
而且也不用换键盘,成本明显降低。。
上图
开不了机
购买人数
价格
购买时间
0.5元

网友(2022-08-22):
0.5元

网友(2017-12-20):
要是早看到你这个帖子 我上次就不用换键盘了

网友:
把显微镜亮出来看看

网友:
不错哦。好细心。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非常感謝你

网友:
不错不错 这个故障我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好思路啊~看来键盘不能一挂掉就换,要想想怎么修啊~节约成本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又一大招,之前都是把开机键挖掉,改个开关,不过不太美观

网友:
已加分!帖子写的简单,事先应该查过EC,排容之类的

网友:
上次遇到的故障和你一样,直接换了键盘,天啊

网友:
键盘坏了,短路了是吧,不然不会不开机

网友:
这个例子好,以后再碰到可以试试看运气好不,上次遇到一个Dell的5010拿过来不开机,拆了键盘就可以开机,最后就给换了键盘。你运气还算好,就是个numlk灯,不影响啥

网友:
很不错的维修经验,以前没有注意过,都是直接换

网友:
是个节约维修成本的好方法,如果客户不急用的话最好还是换新键盘,毕竟用了多年的老键盘也该换了。

网友:
还好没连在其他键上

网友:
楼主这个显微镜很牛X啊 很好的键盘维修经验

网友:
不错,好办法 ,节约成本 一菜刀砍断 排线

网友(2018-01-22):
这个高手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换键盘哦。

网友:
键盘不知道被拆了多少遍才会这样

网友:
老司机牛逼 装上键盘不出发还有割线这一招 还好是数字指示灯不亮 蟹蟹老司机分享牛逼经验·

网友:
这个技术不是一般人可以想到的 牛逼了

网友:
很好 很好 很不错

网友:
楼主好技术,学习了!给你加分了

网友:
好贴,学习了,,要是我就用usb外接键盘算了

网友:
宝贵经验,修主板还是要细心,有意外的收获

网友:
还好没连在其他键上 错,好办法 ,节约成本

网友:
运气不错楼主 幸好按键能用 不然还得换键盘

网友:
思路清晰 值得学习 感谢楼主大公无私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