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华为畅想5 TIT-AL00 进水

楼主(2017-12-20):
华为TIT-AL00

自己的机子不小心掉水中,这手机电池还不能取,就这么放着吱吱吱的。
  第二天拆开机子发现腐蚀的地方不多,心想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然后发现屏线接口有2个地方烧黑,应该是屏供电和背光,但是最右边背光那根没有烧断,另外烧断的是触控中的一根。
吹开电池接口旁边的铁壳发现这里是腐蚀最多的地方,清洗后测量各处未发现有明显的短路。

处理完后,接上电池和充电线能正常开机了,但是电池显示0%,充电指示灯亮着,但是充不进电。
测电池电压3.56V,可能是过放电了,接两根线强行充了半个小时到4V,接上发现还是一样0%。
再把供电芯片周围仔细检查了一遍,发现黄圈处只有两个焊点,原件烧掉了,测试电压发现电池端是3.87V,
比电池的4V还要低,怎么充电嘛,另外一端0.78V,猜测这里掉的应该是充电检测信号。
接上后再测试电压为4.12V,开机后电量也有70%了。

维修到此结束,第一次修手机,自己的机子随便弄,修好了还是挺开心的。

网友:
厉害了,现在都转修手机了,手机板的电路图不好找啊

网友:
学习,电脑不好做了,是该学着改行了

网友:
现在都是电脑手机一起做了,单做做不走了

网友:
搞维修的, 基本什么电子产品都能搞了

网友A:
你机子电源IC型号多少啊  我的大电流 未见短路

网友:
强大的观察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机子电源IC型号多少啊  我的大电流 未见短路

这个机子是华为畅想5的  充电IC是BQ24296M

网友:
我有一台荣耀8青春版也是检测不到电池 求维修方法啊 不知道是哪个元件是电池检测的电路啊。。

网友:
手ོ机ོ已ོ经ོ占ོ领ོ世ོ界ོ,没ོ办ོ法ོ了ོ。电ོ脑ོ业ོ务ོ冲ོ级ོ严ོ重ོ

网友:
国产机进水挺麻烦的,图纸好难找,遇到断线的真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