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台索尼用车载充电器,把手机搞的冲不了电了

楼主(2017-12-20):
安卓手机不怎么懂,尾插也换过,这种情况一般什么原因

网友:
如果是苹果手机一般是USB管理芯片,但是安卓没有,对安卓手机不怎么了解

网友:
看看充电ic 和电源,一般都是这两个的问题

网友:
摔得话建议加焊下主板字库,可能虚焊了

网友:
上次遇到一台华为的,把管子跟主板都击穿了,没修好

网友:
看看检查下电源IC

网友:
索尼的手机不好办,我这两台都是不充电,搞芯片也没弄好,现在能开机不充电。
有时间直接上充电小板试试,

网友:
感谢楼主无思奉献    小弟谢过    已经收藏网盘 以备后用

网友:
安卓的充电一般或有单独的充电IC或是集成于电源IC,检查IC周边的小元件,没有图纸只能凭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