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6/6P 的天线开关是两层的?

楼主(2017-12-20):
修一台无服务的。。。 什么都有显示 ICCID IMEI 调制解调器 *#06#   能手动搜索到1个运营商  插那个运营商的卡 信号微弱  网络微弱 偶尔能打出电话 经常跳到无服务。。 别的运营商的卡无服务。。

已经飞线基带CPU 换了射频。。 天线开关我第一次换 这个是两层的?  这个我从料板上拆的 拖了锡后正面变成这样。。 上面的怎么办啊   要不要植锡的?

网友:
这个上面那层不小心碰移位了怎么办。。 大神指教。 两层边上还有电容。   昨天IC 下面脱完锡  一转过来看  蒙了  我烙铁温度可能开的最高的

网友A:
重新换一个,植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换一个,植不了

这个就是料板上拆的 。。 拆下来好好的。。 我想用钢网值个锡。。  拖成低温锡后就变成这样子  大神们这个是怎么脱低温锡的?

网友B:
高拆高装什么问题也没有 常常都这么干没有必要搞低温锡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拆高装什么问题也没有 常常都这么干没有必要搞低温锡

不用钢网植锡吗  我是从料板上拆下来的IC 下面锡点不平 直接装吗?  从淘宝买又好几天 也不知道好不好的ic
救命a。。。 我已经拆了好几个都上面移位了 快没聊版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拆高装什么问题也没有 常常都这么干没有必要搞低温锡

这个植锡也不好植啊。。 温度一高钢网一压 下面肯定要移位的。。 好郁闷。。

网友:
                       用的什么放大镜啊

网友:
这个不好弄,直接换新的吧,有些拆下来就不好弄上去

网友C:
天线天关不用植锡,吹化了,直取直拿,  焊回去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天线天关不用植锡,吹化了,直取直拿,  焊回去也一样

这只是对有些人来说,别人不一定会这么做

网友:
直接拆下来就可以 不懂上面的,在拆装就可以  就注意手法轻点就可以

网友:
这个直接装吧。植锡装上会连锡

网友D:
拆之前多大点助焊膏,用镊子垂直夹起来。放到好板上对其了,吹上就行了,不用植锡。功放都可以这个方法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天线天关不用植锡,吹化了,直取直拿,  焊回去也一样

这样啊。。 我想了好久怎么植锡 值锡网压着肯定不行
最后一颗颗植的 再也不想植第二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之前多大点助焊膏,用镊子垂直夹起来。放到好板上对其了,吹上就行了,不用植锡。功放都可以这个方法装。

好的 谢谢 我这次一颗颗植锡植的  下次再也不一颗颗植了 太累了。。

网友:
直接 整体差出来  不要碰芯片上面

网友:
拆的时候整个取下来 拆分层直接换个吧  装就在主板焊盘上点焊油直接对齐吹上就可以了不用植锡

网友:
这个植锡我常用锡在上面点,像点胶一样,有点慢,但效果好

网友:
超低温锡                        好用吗

网友:
给力 真有耐心 我曾经手摆过 累的不行

网友:
我的想法是哈,拆下,慢慢放,太快估计就要移位,至于值锡,低温锡值锡,或者不值直接焊接,个人愚见。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