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K710C-i7 D2显卡驱动打不上

楼主(2017-12-20):
如题,战神笔记本,板号:6-71-6500-D03
来时花屏,加焊一下显示正常,但驱动打不上,黄色感叹号,显卡换了个新的,故障一样,测各供电正常,复位和27M时钟正常,1.5V供电转换正常,BIOS刷了,求助各位怎么破?难道真要做现存,8颗 啊!!!

换了现存,已经解决,上图

网友:
最好在详细测试下显卡供电,也有可能是显卡没焊好

网友:
查一下显卡条件 不要上来动不动就 干显卡

网友A:
这个机器显卡坏得多!成本高!这种只有换

网友B:
供电测仔细了吗?感觉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C:
还是显卡芯片问题,全新无从考究。显存这板极少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还是显卡芯片问题,全新无从考究。显存这板极少坏。

大师,原来就打不上驱动,换了显卡一样,难道真有那么巧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显卡坏得多!成本高!这种只有换

换了故障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测仔细了吗?感觉还是显卡问题

很认真的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大师,原来就打不上驱动,换了显卡一样,难道真有那么巧不?

显卡阻值多少?
这板打不上驱动,遇到两种现象一为BIOS Q32,二为显卡本体。当然供电时钟复位得正常

网友:
我修过,就是显存,没办法只有一个个的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显卡阻值多少?
这板打不上驱动,遇到两种现象一为BIOS Q32,二为显卡本体。当然供电时钟复位得正常

Q32刷了3个都一样,显卡供电对地二极管档0.064

网友C:
引用 网友D:
Q32刷了3个都一样,显卡供电对地二极管档0.064

0.064也就是我们说的对地阻值64吗?正常应该的在40-45,也差不多。这板跟K610C一样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0.064也就是我们说的对地阻值64吗?正常应该的在40-45,也差不多。这板跟K610C一样的吧

是的,64,跟K610C板号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是的,64,跟K610C板号一样...........

蜂鸣档对地47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蜂鸣档对地47欧..................

那应该是正常的,查一下显存的供电,看看有无稍热的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应该是正常的,查一下显存的供电,看看有无稍热的显存

好的............................

网友:
嫁汉显卡不行就换我有个家韩就好了,,,,,,,,,,,,,,,,,,,,,,,,,,,,,,,,,,,,,,,,,,,,,,,,,,,,,,,,

网友:
可以换个CPU试试,CPU也会导致认不到显卡的

网友:
先加焊显卡再说,说不定就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