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0-70M 板号:NM-A273时候开机无显关机再开又显示

楼主(2017-12-20):
G40-70M  板号:NM-A273时候开机无显关机再开又显示,不显示的时候背光稍微闪下,有时候亮机慢,有时候快,有遇到过吗?

网友:
不显示的时候测背光和亮度都没有电压,主板供电都正常

网友:
刷个BIOS看看看

网友:
先BIOS
不显的时候查查显卡各供电是否正常,隔离下独显试试

网友A:
BIOS刷过,在论坛下的BIOS刷了,内屏一次都没显示,但外界显示,显示也很快,但原来的BIOS开机内屏有时候不显,有时会显示的。。。我觉得还是BIOS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IOS刷过,在论坛下的BIOS刷了,内屏一次都没显示,但外界显示,显示也很快,但原来的BIOS开机内屏有时候 ...

那就多找几个刷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多找几个刷试试

下载了3个,刷了都是外接显示,内屏直接不显。但原来的BIOS内屏可以显,只是偶尔不显,就是拔掉电源放一会第一次开不显,然后关机再开就可以显,有时候多等会才会显。。真搞不懂到底是主板坏,还是BIOS坏。

网友:
换个BIOS芯片!!!!!刷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