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p无服务问题

楼主(2017-12-20):
今天接到一台6p扩容 之前没装卡 就直接扩了 扩完激活后发现装卡无服务 调置解调器有码 拨打*#06#也有 插卡能显示运行商 移动 联通 电信插卡都无服务 是什么问题 请教各位高手?
无服务

网友:
是不是发送有问题啊,查查看, 看电路查

网友:
所以修机之前还是要测试确认好,少很多麻烦

网友:
换张卡试一试,如果还是不行手动调节运营商选择运营商看看

网友:
在激活下看。量一下有没有短路。 中频

网友:
硬盘附近可能影响到的就是基带电源,仔细检查下

网友:
果然不能马虎啊,所有功能都得测好啊!!
无服务,又有串号又能搜索到运营商的应该是发射线路问题,射频供电、天线开关、2G,4G功放、滤波器、射频IC
慢慢排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