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图纸标注的电阻的阻值是多少

楼主(2017-12-20):
大伙帮忙看看这个图纸中标注的312与317电阻阻值是多少,不好意思我是一个新手还有那个SKIP,LIMI,OUT2这几个脚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两个都是0欧那不短路了吗

网友A:
没有短路   317  没有安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短路   317  没有安装的

好的 明白了,谢谢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