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610d多家维修,终结我手

楼主(2017-12-20):
同行送修的神舟k610d,故障现象为不触发,拆机后才发现是n修机,发现充电芯片烧穿,cpu供电的复合mos管不见了 cpu烧坏。估算了大致报价,同行同意开搞
打开图纸daotws用的是广大版,先修充电因为无主供电19v,吧烧穿的oz8690的3脚 4脚接好后主供电19v导通。发现无代机,看了下图纸3.3v的电感对地阻值偏低,只有67欧,正常修好后量到546欧,但是这个机器的3 5v是s5来开启的也就是按开关才有。量到n670也就是3v待机的6脚对地阻值为2,烧鸡发现ec短路。换掉ec
开机0.17不显示,发现出3  v 5vwai 其他区都没有开启,量到mianon为0.97v,拆到1.5v供电芯片时 mainon恢复到3.3 换掉一路小跑只亮机
v

网友:
神人就是利害,专心就有好结果,电路还是得认真查

网友:
现在修笔记本的代数不同,电路的查找方法都不一样了,

网友:
有时我也在认真的想,如果不是为了多少钱修好电脑,而是为了修好而修好,应该还能多修好几台来

网友:
好吧,我是多说了两句,就也是骗点下载分的,其实我明白你说什么的了

网友:
            楼主厉害  这机子确实够难修的

网友:
同志 ,你神奇的排版  让我看得头大·············

网友:
二修机我都是先看看有没有搞过手脚,有直接不修了,很多都是浪费时间

网友:
不是吧,连CPU都烧坏了,那报价可不少哦

网友:
钱少没动力..................................................

网友:
真的是可以了,这个问题实在厉害   点赞

网友:
N修都修了,楼主确实挺牛的。就怕上家做手脚。一些小的电阻电容之类的不好查。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叙述的比较洒脱,可能真正修起来还是没这么轻松简单吧

网友:
真的是可以了,这个问题实在厉害    点赞...

网友:
多向楼主学习呀。检查仔细,认真维修 ,学习了

网友:
题主报价大概多少呢,CPU都坏了!

网友:
一般板载U直接换板,普通的就尽力搞搞